更换新的三菱PLC后原控制的伺服电机不能启动

楼主(2014-08-17):
我的系统是使用触摸屏F940GOT-SWD-C跟三菱PLC(FX1N-40MR)控制三菱伺服电机ME-E-70A运行,买了个新PLC后下载原程序、参数后安装不能驱动伺服电机运行,其它控制加热等控制都正常。不知何解,请各位大哥指教 。谢谢!

网友A:
我之前有碰到过一次也是换了新的PLC,伺服电机也是启动不了,查了好久才发现,原来伺服电机的速度给定值是放在电容保持的寄存器里的,先按几次速度+,再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B:
三菱PLC(FX1N-40MR)???是MT吧!!

网友C:
MR 不行吧?

网友D:
晶体管输出才能发脉冲,继电器输出不行
深圳周边电气电工PLC服务。

网友E:
是啊,是使用触摸屏F940GOT-SWD-C跟三菱PLC(FX1N-40MR)控制三菱伺服电机ME-E-70A运行、PLC(FX1N-40MR)系列的PLC是不能发脉冲控制啊,是不是速度控制伺服、你看看伺服是什么控制模式啊

楼主:
是MR无错,我装回原PLC无问题,伺服正常启动。伺服是位置控制模式,速度是由触摸屏输入的,是否触摸屏要跟新PLC需重新设定?

网友F:
肯定mr的PLC硬件改过的

楼主:
硬件改过有可能。

网友G:
日本人有东东真好?继电器也能发脉冲?

网友H:
。。。。。继电器不能发脉冲?只是发不了高速脉冲吧。

网友I:
那个1N-40MR是别人改动了里面的硬件电路
一般的MR的要比MT的便宜一些,很多人喜欢将MR的改装使用。

网友J:
用MR的plc.还能驱动伺服,还有个可能是使用了三菱的定位GM模块,检查定位模块GM。

网友K:
MR脉冲发是可以发,但高频率的吃不消,楼主确定没有用到什么定位模块?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L:
y0,y1已经被改掉了。拆掉输出继电器,串一个2k电阻就ok了

楼主:
无使用定位模块。谢谢!

楼主:
经与厂家联系证实PLC的硬件是作了更改,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