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7):
描述:参数
原谅小弟,完全新人,前几天问了一个MX Component软件本身 同FX3U通信问题,现已经得到解决,可问题又来了,我一开始的看法是MX Component连上FX3U后,直接在程序里面引用控件就好了,可发现还需要在程序里面设置几个参数。问题就来了,在程序里面完全没有设IP这个选项,求解,在程序里面该如何设置才能使程序通过以太网控制PLC。

程序环境为C#

网友A:
控件选错了,FX3UENET这个控件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选错了,FX3UENET这个控件才对

呃,这样,我先试下

网友B(2015-04-24):
引用 网友A:
控件选错了,FX3UENET这个控件才对

为什么我找不到这个控件? fx系列的控件就是没有以太网相关的

网友C:
呵呵,编程手册和使用手册你没看明白。
先分清楚你要用.net控件还三菱的控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编程手册和使用手册你没看明白。
先分清楚你要用.net控件还三菱的控件。

我想用.net控件 但在工具栏的选择项里好像只有ACT的控件,是不是只有mx component v4才支持.net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