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8-17):
一台富士变频器FRN0.75EIS-4C外接电位器控制频率,中间继电器控制启停、变频,带动电机0.37KW,无规律出现运转中的停顿,显示频率也变0,几秒后自己恢复,线路连接没发现问题,这是肿么了。晕啊----!哪位大侠有高见!跪求指点啊!

网友A:
可能中间继电器控制回接触不良,或者机器震动带动中间继电器触点跳动。

网友B:
你要设置一下变频器的参数,用面板模式试一下,看变频器动作是不是正常,如果不正常啊,就是给变频器的启动的继电器有问题啊,自己按上述方法检测出问题啊,

网友C:
可能是过载,富士的变频器就是这样,过载频率自动降低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电位器没问题吧

网友E:
检查一下是不是变频器过热。给变频器内部除尘,看会不会好一点。这是我们的做法,一般会有效。
天宫-号

网友F:
说具体些。最好带点数据。。。什么的。
维修电工
天宫-号

网友F:
像你这样说,我支持第一种说法,那里接触不良照成的。
维修电工

网友G:
3个可能。一个是电位器存在接触性不良;启动端子(中间继电器触点)存在接触不良;变频器内部线路板之间存在接触不良。

网友H:
施耐德的变频器也如3楼所说,过载后自动降低频率输出。

网友I:
中间继电器触点工作在低电压、微电流的状态下,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J:
可能是過載保護動作了

网友K(2014-09-21):
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设置参数试试。

网友L:
支持3楼 与11楼 可能是過載保護動作了

网友I:
问题找到了吗?说来听听。

网友M:
外接电位器如果用的时间长了,很容易引起接触不良,造成频率跳动或无,改成面板操作, 如果还不行,再查变频器的运行控制信号是否接触不良,如中继,接线耳等。变频器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N:
我也认为是中间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O:
要是有过载而保护 那变频器有报警记录的 。查看一下就知道了 是不是过载造成

网友P:
3楼说的可能性大;

网友Q:
富士e1s的可以監看其端子 跟保護狀態 變頻器電子電驛設定多少 您的變頻器比電機大一倍 如果是設定負載問題電機早燒了 中間繼電器問題多點 因為我遇過山载版的 跑了兩三次
給您參考

网友K:
你恢复出厂设置试试,应该是参数设置不对,你用变频器自带调速看看,排除外接线路问题。0.75kw变频器驱动0.37kw电机不会是过载出现自动降频。

网友R:
多看看,没频率,有没有运行信号

网友S:
电机参数有没有设定匹配,0.75的变频器带0.37的电机

网友T:
启动信号接触不良或者外接电位器接触不良。

网友U:
一般换电位器就OK了!
专注自动化应用 欢迎同行加入!

网友V:
<显示频率也变0>.估计是电位器问题.如中继的问题,运行信号断开,应是闪烁显示电位器设定的频率.不是0.

网友W:
请问各位大师有能否用变频器控制两台参数相同的小型 同步电的速度 ,(两台的转速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