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抓取模拟量的最高值?永宏的

楼主(2014-08-17):
问题是这样的:有一个气缸每秒钟往返3 .4次左右.用压力感应器测量气缸每次向上顶和向下拉的压力....在程序里每当要抓取它向上和向下最大峰值的时候总是慢了点,因为频率快,每次压到底的时候它又顺间往回了!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A:
比较吖,,,开始上升或下降的时候就先把当前值D0 传到D10 ,然后每个循环周期都比较,,当D0 大于D10时,再把D0的值传到D10 去,最后出来的D10就是最大值了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单单是你程序编写的问题了,你有没有算过你气缸运 行的一个周期是多少?程序扫描周期是多少?假如气缸运行一次是0.1s,你的扫描周期是1ms,那么你最多能抓到100个数据,这100个数据已经把最大值漏掉了,同样的外部环境,两次测出的结果不一样,当然数据量的多少要根据你的精度要求而定。毕竟plc是做顺控,运算这一块要求的是速度和精度,plc相对薄弱一点。条件允许的话还是要用高速采集+高速处理,工控机或者开发专用的采集板

网友C:
同意2楼看法,关键不是程序,而是PLC扫描周期,AD转换速度,在一次运动中能采到几次样本,还要虑波排除干扰,能真正有效的样本能有几个?

楼主:
学习了!!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D:
学习中
正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E:
最近也在搞永宏PLC,昨天发现永宏软件有离线模拟的功能,太强大了。。。。。学习中,

楼主:
哥们加个好友一直学习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一起!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怎么抓取模拟量的最高值?永宏的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