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7):
如题目。。。。伺服400w
今天做了一个实验:把力设置成百分之10,速度设置50.启动伺服用手挡住 。伺服停止。手一松开。伺服就加速往前目标位置冲。
或者伺服强烈震动慢慢往目标位置走。
1:按道理伺服应该按照原来50的速度走啊,为什么加速跑?实际生产中造成的后果就是:如果运动刚才卡一下。伺服就猛的往冲。把丝杆卡死。
2:为什么不报警停止?我过载设置百分之50哎。

上手册地址大家帮忙看看http://www.co-trust.com/cn/service_show.php?id=71

网友A:
不会吧!你设置的是什么工作模式?

网友B:
国产伺服与进口 的比是有点差距,也不至于像你描述的那样。应该是你的参数或者工作模式没选好
信捷的伺服我用咯几十套 了,没出现过你时候 的那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设置的是什么工作模式?

外部位置控制模式

网友C:
滞留脉冲过多.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呵呵!你百度学习一下伺服应用技术视频吧。不要动不动就国产的不靠谱。

网友D:
哥们换个进口的试试,估计也一样。

网友E:
楼主你发这帖是什么目的???用意为何在???

网友F:
伺服原理就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实时性的问题!

网友G:
打个比方 买个小轿车  结果用了 拖拉机的检测方法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百度学习一下伺服应用技术视频吧。不要动不动就国产的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