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步进电机调速问题

楼主(2014-08-17):
第一次做接触步进电机,手上也没有实物可以试验,请问下面这程序能运行吗?
就是要实现步进在运行时调速,这样能实现吗?会有什么问题?
LD X0
PLSY D0 K0 Y0
LD X1
MOV K800 D0

网友A:
没有指定脉冲数,,动不了,,K0改成一个不为0的常数,,D0为指定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指定脉冲数,,动不了,,K0改成一个不为0的常数,,D0为指定频率。
程序没问题,K0表示不间断输出脉冲。改变DO就能改变脉冲频率。
真诚感谢!

网友C:
可是可以啊,只不过好像前提是要X1先运作,把800传送到D0,步进电机应该会动作啊,

网友D:
发帖的时候最好说明一下,自己所用的plc型号指令,方便我们学习啊
正在努力学习中!!
每天进步一点点!

网友E:
变速就改变D0里面的值就行,值太大,步进跟不上,值太小电机有很太的响声且振动厉害!
湖南株洲有工控问题可以找我! 电话186708735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