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一拖多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变频器一拖多个同功率的电机,电机可单独起停,啊可行,变频器该如何选型

网友A:
呵呵,以前我在毛纺厂,22KVA的变频器拖3个电机 5.5KW1个 7.5KW2个 我们用富士或三菱的都可以

网友B:
国产某些大型变频器是有这个功能,定制?

网友C:
在输出端加接触器,多个电机的话选取的变频器应略大于实际功率总和。
下载积分:+1(freesunshine) 热心助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输出端加接触器,多个电机的话选取的变频器应略大于实际功率总和。
错误做法,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E:
这个想单独使用有难度

网友A:
在输出端加接触器怎么错了,请说说

网友F:
可以 看你如何用 400W馬達一拖多 用220V10馬的可以拖幾台

网友G:
我们公司以前为了节约成本,一个变频带二个电机正常,变频器下端口用接触器分开,没出问题,很好,

网友H:
变频器的输出接交流接触就可以控制对应的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