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解密问题

楼主(2014-08-18):
我拆开了主板 但是那一个才是密码芯片呢

网友A:
我那个224怎么不和你的一样

网友B:
第一张图片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要用什么编程器 这个芯片的脚能卡到编程器上吗

网友C:
用这个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D:
有相应的工具了?
别把芯片弄坏了,读bin文件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E:
这个是进口的,不是CN的,第一个图片的芯片是。

网友F:
至于非要拆机吗,自己重新写程序

楼主:
已成功解密 谢谢大家

网友D:
进口的看版本,现在的都要拆机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