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楼主最近在搞一个三菱PLC和组态王连接,以便监控三菱PLC的系统。。
纯监控性质。
目前组态王软件系统已经画好,外部连线已经走好。

外部连线连接方式是从PC端连一个232-485的有源转换器,再将485线连三个PLC的FX3U-485ADP-MB.
PLC程序中定义1个主站,两个从站,从站程序如下:

组态王设置:

但是现在组态王显示通讯失败,另外3个PLC该如何设置组态王的com口呢??由于初来乍到,搞不懂如何下手检查,求助各位大神!
菜电

网友A:
用编程口或者232adp连接过。不难。参数对了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B:
PLC程序中定义1个主站,两个从站,如果是modbus协议的话只允许一个主站的,一般都是上位机做为主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程序中定义1个主站,两个从站,如果是modbus协议的话只允许一个主站的,一般都是上位机做为主站

大神。。。如何看协议呀……我那个貌似是自由协议呀~是FX-232IF的
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编程口或者232adp连接过。不难。参数对了就行了

额。。编程口和232adp都是现成不需要转换啊~我这个还有个232if……
菜电

网友B:
FX3U-485ADP-MB这个模块从名字来看,应该是带modbus功能的,不知道能不能用modbus协议来通信?几台plc组网我也没做过,只做过用一台plc用编程口通信的。你这个案例我估计可以用计算机链接这个协议,你去下载个FX系列通信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组态王创建设备时协议选择FX2 485--通信口

网友C:
FX3U-485ADP-MB这个模块可以和电脑直连但电脑要加232转485模块或叫USB转485模块。组态王要用6.55版本
大神。。我就是这么连的。。然后发现通讯的灯在闪~但是组态王没反应!痛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