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计数器C251

楼主(2014-08-18):
求师傅们指点:
我用X0,X1,C251做电机方向旋转程序。用SPD X5 K100 D0测量电机转速。请问这样做有冲突吗?
为什么我的电机旋转时C251不计数。求大侠们指导!,谢谢!!

网友A:
好好看看说明书,上面很详细说明的

网友B:
M8000 MOV C251 K999999999

网友C:
如果采用C251高速计数器,A相连接X000;B相连接X001这个是没有错,问题是你那个编码器电源连接了吗?电压是否符合编码器铭牌上的要求。另外虽然三菱高速计数器程序很容易写,但是也需要正确的编程的。
接线没问题,同样的程序写入FX1S可以用,但是写FX1N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一下!真心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