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三菱PLC软件怎么不能新建项目?请指点,谢谢

楼主(2014-08-18):
三菱PLC软件怎么不能新建项目?请指点,谢谢

网友A:
你是什么版本?什么系统安装的?

网友B:
安装时务必关闭杀毒软件

网友C:
这是安装的时候点了只用于监控这个选项

网友D:
这就是监控模啦,重新安装,,,,

网友E:
还遇到过!!呵呵!

网友F:
好像是监控模,重新安装

网友G:
我在W7 64位系统下安装了也是不能新建工程。请指点!原XP安装OK

网友H:
安装的时候,勾选了监控模式
重装软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