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8):
        饮料厂的套标机上的切标电机,增大伺服驱动器上电子齿轮比的分子,分母不变,结果伺服电机的旋转速度变快了,这是怎么回事?不是只有增大发脉冲的频率才会使伺服电机旋转速度增大吗?

网友A:
你增大了分子,速度加快。

网友A:
启用了电子齿轮比后,电子齿轮比就起作用,增大分子有放大输入脉冲的作用。

网友B:
启用了电子齿轮比后,电子齿轮比就起作用,增大分子有放大输入脉冲的作用

楼主:
  那是不是增大分母就有缩小输入脉冲的作用?不是说只有改变发脉冲的频率才会改变伺服电机的旋转速度吗?这又作何解释?

网友C:
引用第4楼陈大围于2014-08-18 20:59发表的 Re:增加伺服驱动器里的电子齿轮比的分子项,伺服电机旋转变快了是怎么回 .. :
  那是不是增大分母就有缩小输入脉冲的作用?不是说只有改变发脉冲的频率才会改变伺服电机的旋转速度吗?这又作何解释?

a=b/c        要想A的值变大两种方法1:  使B变大,C不变  2:使C变小,B不变。 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增大电子齿轮比也能增加伺服电机的旋转速度了

网友C:
引用第6楼陈大围于2014-08-19 08:52发表的 Re:增加伺服驱动器里的电子齿轮比的分子项,伺服电机旋转变快了是怎么回 .. :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增大电子齿轮比也能增加伺服电机的旋转速度了

电子齿轮比,说到底就是改变伺服电机走一圈需要的脉冲数。400可以走一圈,800个脉冲也可以走一圈。20000也可以走一圈。这个值越大,是不是发的脉冲越要多。要达到同样的速度,PLC一秒发的脉冲是不要更多?还不理解吗?

网友D:
                                                      电子齿轮分子
伺服驱动器接受到的脉冲数×  ————————  = 伺服电机走过的脉冲数
                                                      电子齿轮分母

网友E:
电子齿轮比就相当于电子减速机

网友F:
PLC发出的脉冲频率乘上你的电子齿轮比结果觉得你的电机转速 你的电子齿轮比分子增大了 转速自然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