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程序在线有几种方法?485能实现吗?

楼主(2014-08-18):
求精英们帮帮忙,可否用485在线程序!本人用过USB的 和以太网的!

楼主:
亲们,怎么没有指点的呢?

网友A:
要问什么问题呢?没搞明白

网友B:
理论上是可以的,只要你的电脑与PLC的通讯参数一致。
通讯协议用:SYSMAC WAY
下载积分:+2(wangsanhuzi) 真诚感谢!谢谢 实现了

网友C(2015-07-05):
SYSMAC WAY 可以加cif1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使用以太网在线,是不是需要以太网模块?CP1H好像不带以太网接口吧?
有模块的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