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
求助 下载的资料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14-08-18):
gxw格式的 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用什么软件可以打开在论坛里下载的资料

网友A:
用三菱的GX WORKS2软件打开就行了。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 打不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用的是GX Developer软件 打不开
gxw格式文件是GX WORKS2软件下编辑的工程,必须使用GX WORKS2方能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