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位寻址的问题

楼主(2014-08-18):
有一个情况是,我用到欧姆龙的步指令,但是还想让各个步随意的执行,也就是我想让第二步变成第一步,或者第五步变成第六步,总之,就是根据情况随意的排列要执行的步,怎么搞?位寻址怎么搞?假设w0.00用什么指令会让他变成w0.03或者w0.05或w0.09等等。求解!!

网友A:
直接用"3,IR0"这种格式位寻址就可以了,说白了OMR并不象欧洲PLC的寻址分位,字节,不管对哪种寄存器都是一样的处理方式.
比例你要在以基地址W11.0的基础上偏移Y个地址:
MOVR W11.0 IR0
OUT Y,I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