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谢谢了!

楼主(2014-08-19):
因为目前只是做设备维护方面的工作,想请教各位工控高手,前辈,关于PLC方面,在作设备维护上,有哪些是需要维护,关注的,另外,再做改善方面,有哪些软体指令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不仅笼统,而且针对性也太窄了~~

网友B:
如果只是做設備維護,那麼PLC程式不要動它;
只要看就好,除非對軟硬體很了解,不然出了問題.........
一般正常設計的PLC不太可能出問題
故障多是周邊感測元件,或可動件。

网友C:
维护的话:
1,给程序作好备份,以防不测
2,出现硬件故障,可以迅速判断是那一部分坏了,以免及时维修
当然如果能修改下程序的不足,让机器更完善就更好,但这得有十足的把握,重要的是得到领导的许可。以免出事倒赔。

网友D:
學習是沒有問題,若是要涉及到修改,如樓上站長所說必須征得你的上司批准,不然後果很嚴重,若你和領導的關係不錯,出了問題領導可以幫你擔著,若領導和你的關係一般那就慘了,你自己承擔的話搞不好就得走人!

网友E:
维护的话,做好控制柜的清洁、通风工作,做好外部连接电缆完整,禁放小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