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5用法请教!

楼主(2014-08-19):
在QD75模块里面设置有一个每转的脉冲数和每转的移动量这个有什么用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比如默认的时20000我改成10000对脉冲的发出有什么影响?

楼主:
这个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电机每转一圈所要的脉冲数,和电机每转所移动的量,一个是脉冲,一个是长度MM,

楼主:
我的意思是我在程序里面发10000个脉冲,修改了这两项参数对发出的脉冲还是10000个吗?

网友B:
QD75P有几种单位设置
最基础的是按脉冲量。 假如你伺服上设置是一圈要1万个脉冲。转1圈移动0.1米,如果要移动1米就要发10万个脉冲。这些计算需要你在PLC程序里自己进行。
还有按转动角度,按移动量的。这个需要你把各种参数输入进去,模块帮你计算。
初始值 3:pulse
设置范围 0:mm 在XY表、组件等中使用
1:inch 在XY表、组件等中使用
2:degree 在旋转体等中使用
3:pulse 在XY表、组件等中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