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4-08-19):
请教132kw的风机,改三菱变频控制,最大、最小频率一般可以调到多少,保证设备长时间安全运行的前提下。

网友A:
变频器买了没,要买可以联系我13321929875,频率要看的,看你怎么控制,

网友B:
看你用什么电机了,

网友C:
0-120HZ都没问题

网友D:
另外还要注意加速时间的问题

网友E:
普通电机调节范围比较小,频率低了散热不好,高了可能对电机造成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