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下三菱指令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8-19):
= D500 H2 这里的H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表示16进制的2
下载积分:+2(gongtianxian) 真诚感谢!

网友B:
H2是指16进制数值。这句程序的意思是D500与H2(实际上这里就可以看做2)进行比较,如果相等就有能流经过。
下载积分:+2(gongtianxian)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