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问题,关于LM393

楼主(2014-08-19):
有个电路板上面的LM393坏掉了,现在想换个,但是查了一下都不是一样的,我的393下面有SPOJ字样,不知是什么意思,麻烦知道的告诉下

网友A:
不就是个电压比较器吗,有的是厂家代码,找一个封装一样的换一个就OK

网友B:
LM393 只要脚位一样,哪个厂家生产批号可以不管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