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3U

楼主(2014-08-19):
我用一台FX3U的PLC 带威伦触摸屏,为什么触摸屏设置的参数D里面 断电后D里面的数据就清零了呢?
我别的地方用的FX2N就不会有这种情况了。

网友A:
plc 数据寄存器D有没有设置锁存。

网友B:
没有设置掉电保持

网友C:
可把三菱PLC的寄存器全设定成吊电保护就可以

网友D:
看手册,数据寄存器有掉电保持的有掉电清除的

网友E:
用d200到D511试试

网友F:
看看手册,上面有介绍的

网友G:
在PLC参数里改一下这里:
下载积分:+1(中国一拖) 真诚感谢!

网友H:
FX系列PLC的数据寄存器断电保持的号是固定的你可在程序PLC参数中看见和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