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D70P8模块如何更改当前值

楼主(2014-08-19):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QD70P8定位模块,一个步进电机使用的速度控制,由于担心模块当前进给值(Md.1)溢出,所以在当前进给值达到一定值前要清零,请问如何实现这一功能?手册看的不是很明白,希望各位指点指点!
截图是QD75模块更改当前值的方法,在QD70手册上没有看到这一步骤

网友A:
我翻了一下手册,好象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翻了一下手册,好象是可以的:
[attachment=124875]
[attachment=124876]
谢谢管理员!
手册上的更改方法是在定位数据的控制方式里面选择5:更改当前值,但是我需要步进电机有变速的功能,而变速功能只能选择速度控制,这就有冲突了

楼主:
电话咨询三菱客服解决此问题只需将S/W行程限位上限值和S/W行程限位下限值设置成一样即可,至于可不可行还需以实际验证为准!不知各位是否有别的方法

楼主:
碰到水货客服了,S/W行程限位上限值和S/W行程限位下限值设置成一样会报错

网友B(2021-12-04):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