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乡亲们,台达ES2 PLC与威纶通触摸屏用RS485通讯,怎么搞?与威纶通接线D+接data+,D-接data-对否?PLC里面的通讯参数设置需要注意些什么?搞了一天都连接不上,触摸屏通讯设置,PLC通讯设置,触摸屏用的COM1(rs4852w),PLC用的COM3(支持RS485),比如:1,接线,2,触摸屏设置,PLC通讯设置, 图片为自己的触摸屏,PLC通讯设置,就是通讯不上,不知问题在哪 ???????

补:昨天的通讯已经通讯上了
1.用PLC COM2与触摸屏COM3做RS485通讯,连接两条线,
PLC D+接触摸屏COM3脚9,data+;PLC D- 接触摸屏COM3
脚6,data-
2.注意,PLC(d1120)与触摸屏通讯参数设置需一致,
PLC站号(D1121)需与触摸屏设置PLC站号一致
3.注意PLC COM2 (RS-485)的ASCII/RTU 模式选择 ( M1143  Off 时为ASCII 模式On 时为RTU 模式),
选择ASCII模式,M1143需保持OFF(这个地方之前搞错了,被我选为RTU模式,搞了一天一致通讯不上)

网友A:
哥哥,台达与威纶屏通信不用自己写程序 啊

网友B:
好好看看威纶通触摸屏与PLC连接手册吧
威纶通触摸屏与PLC连接手册

网友C:
威伦屏端用COM2试试看
相信自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哥,台达与威纶屏通信不用自己写程序 啊

用RS485与触摸屏MT6070I通讯,PLC的COM口通讯参数必须要设置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威伦屏端用COM2试试看

COM2,只支持RS232,不支持RS485,所以不能用,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看威纶通触摸屏与PLC连接手册吧
威纶通触摸屏与PLC连接手册

看完手册,只介绍了台达PLC与触摸屏RS232通讯的设置,接线,没介绍RS485的,郁闷了,与其他品牌连接介绍了RS232,也介绍了RS485参数设置和接线

网友D:
你设置的问题
485正负对了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不难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的问题
485正负对了
通讯参数正确就行了
不难

是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