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现有一个java脚本,通过串口发两ASCII字符到PLC,用串口监控看确定有发,但PLC收不到,用串口助手用同样的格式发就可以收到,请高人指点。
19230    08:56:01    java.exe    IOCTL_SERIAL_SET_LINE_CONTROL    Serial2    SUCCESS    StopBits: 1 Parity: EVEN WordLength: 7
19231    08:56:01    java.exe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2    SUCCESS    EOF:0 ERR:0 BRK:0 EVT:0 XON:11 XOFF:13
19232    08:56:01    java.exe    IOCTL_SERIAL_SET_HANDFLOW    Serial2    SUCCESS    Shake:1 Replace:40 XonLimit:16 XoffLimit:1024
19233    08:56:01    java.exe    IRP_MJ_WRITE    Serial2    SUCCESS    Length 2: VU
19234    08:57:26    java.exe    IRP_MJ_WRITE    Serial2    SUCCESS    Length 2: VD
19235    08:57:29    java.exe    IRP_MJ_WRITE    Serial2    SUCCESS    Length 2: PS
上面是java发的

72    08:50:35    CommAssistant.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2    SUCCESS
173    08:50:35    CommAssistant.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2    SUCCESS
174    08:50:35    CommAssistant.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2    SUCCESS
175    08:50:35    CommAssistant.e    IRP_MJ_WRITE    Serial2    SUCCESS    Length 2: VU
176    08:50:35    CommAssistant.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2    SUCCESS
177    08:50:35    CommAssistant.e    IOCTL_SERIAL_GET_COMMSTATUS    Serial2    SUCCESS
这是串口调试助手发的
PLC的格式:MOV H82 D8120
                      RS D200 K4 D300 K4

网友A:
JAVA不懂,但你有一步报错了:

19231    08:56:01    java.exe    IOCTL_SERIAL_SET_CHAR    Serial2    SUCCESS    EOF:0 ERR:0 BRK:0 EVT:0 XON:11 XOFF:13

是否串口没打开,或者被占用?

楼主:
多谢大大的回复,问题已解决,是校验设置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