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最近要做一个项目,300+精智系列屏+WINCC。这样问题就来了
300PLC可以用TIA PORTAL或STEP7 V55;
精智系列屏只能用TIA PORTAL;
WINCC用7.0还是TIA PORTAL?据说TIA PORTAL WINCC只有WINCC7.0的75%功能。
难道STEP7和TIA PORTAL和WINCC7.0 都要装吗?
还有WINCC7.0也不能集成在TIA PORTAL中。这也是个问题。
想用精智屏必须装TIA PORTAL 。这西门子软件到底怎么装啊?
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博图软件太大了,运行又卡,建议别装。
不装博途,这精智触摸屏怎么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