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19):
电加热接成星型,电源是380伏,每一相都加了熔丝,当缺想时,是全部烧毁还是烧其中的一个熔丝

网友A:
如果电加热接成星型,看星形中点是否接中线。
1。接中线,则缺相的一相无电不加热,其余两相正常加热,不可能烧毁熔丝。
2。不接中线,则缺相的一相无电不加热,其余两相构成串联接380V,低于正常工作电压,只减少发热量,也不可能烧毁熔丝。
所以不管怎样,都不可能烧毁熔丝。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 出门打工难,打工学艺难,学艺拜师难,找到好师傅更难。

网友B:
    不烧熔丝缺相时剩下二相上的电热管每根上电压只190V

网友C:
    一楼回答的真精辟,学习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一楼说的好

网友E:
    一楼说的没错。实际就是这样,除非短路才会烧坏熔丝

网友F:
    拓展一下,三角形就烧一个吧?

网友G:
    接三角形时,缺一相时只有一相工作,另两相不工作,也不应该烧保险。但加热器如果是380V的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加热接成星型,看星形中点是否接中线。
    1。接中线,则缺相的一相无电不加热,其余两相正常加热,不可能烧毁熔丝。
    2。不接中线,则缺相的一相无电不加热,其余两相构成串联接380V,低于正常工作电压,只减少发热量,也不可能烧毁熔丝。
    所以不管怎样,都不可能烧毁熔丝。

    如果电热管接线时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会不会烧坏熔丝???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一楼回答的真精辟,学习了.

网友F:
    三角,却一相,剩余两相电流增大,应该烧一个保险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加热接成星型,看星形中点是否接中线。
    1。接中线,则缺相的一相无电不加热,其余两相正常加热,不可能烧毁熔丝。
    2。不接中线,则缺相的一相无电不加热,其余两相构成串联接380V,低于正常工作电压,只减少发热量,也不可能烧毁熔丝。
    所以不管怎样,都不可能烧毁熔丝。

    如果是电机呢?

网友J:
      各位楼主,熔丝也就熔断器,它的作用是起短路保护,除非电路有短路,它才起作用,缺相熔丝没这功能检测,缺相只有一些专用元器件检测,至于加热管接什么工作方式,缺相只会加热慢或一只加热管不工作,其它的不会有的,

网友K:
如果只是三只加热管,不接中性线是没问题的,熔丝也不会烧。如果每相有两只或两只以上,不接中性线会出问题,但也不会烧熔丝。每相有两只以上的加热管还是建议加装中性线,配上合适的漏电保护器。
天行健

网友J:
      如果是电机,没有过载保护的就会烧电机,一般基本的电机配有过载和短路保护,缺相也是过载,没有劲带不动,

网友L:
引用 网友J:
      各位楼主,熔丝也就熔断器,它的作用是起短路保护,除非电路有短路,它才起作用,缺相熔丝没这功能检测,缺相只有一些专用元器件检测,至于加热管接什么工作方式,缺相只会加热慢或一只加热管不工作,其它的不会有的,

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