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急。到适配器的通讯连接损坏

楼主(2014-08-19):
用了一天,再用的时候提醒不能下载,我看了下网上说把适配器卸载掉,重新安装。但是我卸载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安装了啊,现在提醒损坏了,大侠们帮帮我怎么安装,怎么弄好啊,跪谢!!!

网友A:
软件问题 ,如果着急再买根电缆不就行了。我看还是不急

网友B:
换个试试

楼主:
我这是电脑模拟啊 ,不是在现场做的 。

网友C:
这样更能够说明是系统原因,我曾经也碰到过,重新安装系统解决的。

网友D:
设置的通讯参数有问题

网友E:
你设置下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