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40KW发热管加热适合用PID调节吗?

楼主(2014-08-19):
因为20根2KW的发热管用同一个温控表控制,我担心40KW的发热管动作过于频繁,会对公司电网造成较在冲击。以前用到温控表的PID功能时,发现在快到设定温度时,输出频率较高。谢谢大家!

网友A:
用可控硅,注意星角接法

网友B:
用三相或单相电力控制器再结合温控表的模拟量输出
相信自我!
做事心态最重要

网友C:
PID重新整定

楼主:
谢谢上面的朋友们!

网友D:
一般温控表都可以设置输出循环时间,一般默认为2秒,这种可以设置长一点,比如24秒,

网友E:
我觉得如果充分考虑加热管的寿命,还不如用PLC带模拟量编程序,采取每根管轮流工作方式

网友F:
求 2楼 楼主 能否用三菱 的模拟 量来控制,用PLC编写一下 程序发给我们看一下来学习啊

网友G:
一只可控硅调节器加一模拟量输出(4一20mA)温控仪

网友H:
用三相调功温控仪+可控硅,电流0---额定功率可调

网友I:
加功率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