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GT SoftGOT1000軟件請教

楼主(2014-08-19):
是否有人會使用此軟件模擬
一直模擬出錯,是否那裡有設定錯誤。

网友A:
OK,先把PLC程序用GX打开,并且模拟,然后打开GT画面程序,选好GOT型号模拟,基本上就可以了

楼主:
謝謝;星期日再測試;
用GX打開並且模擬;是什麼意思呢
不知樓上是否有實作過???

网友B(2014-09-18):
GT SoftGOT2000 or1000的软件谁有?请给一份给我,万分感谢。
think_allen@163.com

楼主:
官方網站下載就有了

网友C:
先需要打开一个GX WORKS 程序文件,还要打开 GT WORKS 文件,在进行模拟
应该就够了!!

网友D:
官网有,使用时好像要有软件锁。

网友E(2014-10-22):
把gx运行起来,got设置gx地址,在运行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