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摸屏疑问

楼主(2014-08-20):
请教各位师傅,西门子触摸屏 TP177B PN/DP ,接电源时,极性怎么接?
我现在面对触摸屏背面,接电源的两个端子,左手边接24V+ ,右手边接0V即24V的负极,这样接正确吗?

网友A:
硬件上标有电源极性的。
还可以:1 查看手册,里面有讲到
2 拆开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件上标有电源极性的。
还可以:1 查看手册,里面有讲到
2 拆开看电路
谢谢,硬件上好像有标注,但不确定不敢乱接,我在查查手册看看吧。

网友B:
随便接啦,接反了只会不亮,不会烧接口或者模块的,只要电压不搞错就行

网友C:
瞠是看看说明书,在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