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N与FX1S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4-08-20):
同样的程序分别写入FX1S和FX1N里面,为什么FX1S高速计数器能计数,M8251的状态能随电机方向的旋转翻转,而写入FX1N不能C251不能计数M8251也没有变化,请高手指点一下,是哪里出错了吗?注:外接的X0和X1是按90度的相位安装在电机旋转轴上的。

网友A:
那台FX1N有可能是高仿货。
换了一个FX1N-14MT的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问怎么识别高仿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