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弧插补

楼主(2014-08-20):
请问各位大侠 不同牌子伺服在控制系统做3联动圆弧插补,位置精度精确吗?

网友A:
这只和伺服的刚性和定位精度有关与品牌无关,因为他们接受的是上位机给的脉冲或数字.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