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J71C24N-R4 通讯控制指定用 字/字节单位指定无用?

楼主(2014-08-21):
如题,使用QJ71C24N-R4 做485通讯用,CH2.在指令字单位发送时,使用G.OUTPUT指令,只能发送字单位数的一半,比如说指定9个字,只能发送5个字,后面的4个字丢失,如果采用字节单位,则发送正确,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接收计数器的设置

网友A:
发送计数器的设置

网友B(2014-10-21):
小弟我也在用QJ71C24N-R4与外围设备通讯,请问你采用的是MODBUS通讯么,望请教一下。

网友C:
發送數的設定問題吧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请问QJ71C24N-R4并不支持MODBUS通讯协议,那么QJ71C24N-R4如何与支持MODBUS通讯协议的设备进行通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