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mcgs组态里的位图里的图片,如何实现3张图片及以上的轮个显示?有谁知道牙   在线等着高手,及高高手的回复!知道的 帮下忙啦

楼主:
或者怎么编写程序也可以

网友A:
太简单了。。写脚本和可见度啊。

先建立一个变量叫time

双击界面上空白的地方,到“循环脚本”里面!

循环周期设置成1000ms

if time < 6 then
time = time + 1
endif

if time = 6 then
time = 0
endif

if time <= 1 then
第一张可见度 = 1
else
第一张可见度 = 0
endif

if time <=3 and time > 1 then
第二张可见度 = 1
else
第二张可见度 = 0
endif

if time <= 5 and time > 3 then
第三张可见度 = 1
else
第三张可见度 = 0
endif

这样回到界面上,把三张图片叠在一起,然后分别点属性,把可见度那个项目勾选,然后把每张的可见度变量对应填写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 画面上的图片就会来回自动播放,2秒钟变一次。 多个图片依次类推
  • 下载积分:+1(18734525328)

网友B:
    刚接到一项目,用mcgs组态,学习了。。。。。

网友C:
    mcgs里面怎么自己新建矢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