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修改后写入

楼主(2014-08-21):
永宏PLC修改程序写入后,停电重新上电,修改的程序没有。PLC型号FBe-40MC
另外一种型号FBs-40MC可以修改成功。
请问一下,FBe-40MC如何修改写入。能保持在PLC内,停电在上电后不会丢失。
好好学习

网友A:
在线修改要按Ctrl+w,```离线修改联机写入就行了!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楼主:
离线不会出现联机写入,直接退出了。
好好学习

楼主:
FBs-40MC离线时,会出现联机写入。能成功改写。
但FBe-40MC不出现呢。我离线时,直接退出了
好好学习

网友B:
FBE的没有在线编辑功能。还有,你检查下是不是有EEPROM芯片,有的话上电会读取芯片程序覆盖内存程序。

楼主:
找了一下,没有EEPROM芯片
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