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永宏PLC+模拟量输入模块+北京昆仑通态组态软件+CAN协议

楼主(2014-08-21):
1谁有北京昆仑通泰的软件说明书。。。。。第一次用组态软件,以前的是触摸屏,文本屏,这个软件怎么没有离线仿真功能。
2永宏PLC的模拟量程序怎么写?是不是和三菱台达,汇川的一样?谁给个永宏PLC的软件说明,程序范例也好
3 还有一个叫 CAN 协议?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

网友A:
1.如果你用的是MCGS通用版,专门针对 PC机和工控机设计的组态软件,现在已经停止更新了,只是继续销售而已,在这方面做的更好的是组态王。 这个软件不需要仿真功能,因为你在电脑上做好以后就可以直接打包成应用在电脑上运行,不存在触摸屏一说,直接本身就在电脑上运行的。
如果你用的是嵌入版,说白了还是触摸屏编程软件。在下载里面有一个离线仿真啊。。
2.最近听的很多,,,永宏PLC是啥玩意、、、模拟量都一样的吧。。。。。有个端口,你查查模块手册把值赋到那个端口就行了。。。西门子 三菱都是这样。。。
3.现场总线协议太多了。。。Can就指的是CANOPEN现场总线吧。。。多的就不扯了,当个搬运工吧。
http://baike.baidu.com/view/2275830.htm?fr=aladdin

楼主:
1 现在是一台北京昆仑通泰的组态 MCGS嵌入式一体化触摸屏。第一次用组态,联系了一上午,说白了就是触摸屏的软件。
2 你不是搬运工。
3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