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发脉冲的问题
start

楼主(2014-08-21):
请教下大家,有没有谁试过,用三菱的FX2N的PLC,用PLSY指令发送脉冲,能做成像FX1N的PLC,用DDRV的指令发脉冲,并且可以看到D8140的数据有加减?

网友A:
FX2N没有脉冲输出口

网友B:
2n的mt有两个脉冲输出口

网友C:
不用那么麻烦,你直接用1N的指令就行,效果一样。用1N指令的时候点击一下工程,里面有个改变PLC类型,改成1N就可以了,下载的时候再改回来。程序检查可能提示错误,不用管它。

网友D:
2n貌似用定位模块吧,那些drvi,drva在2n是用不了的吧
三菱发脉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