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DAD-TC 的程序错了哪里

楼主(2014-08-21):
本人菜鸟,按照视频教程抄了个温度模块的程序,上机后有很多问题,希望高手指点下,
1:为什么按X1不能停机
2:温度超过150度了Y0不能断开
3:为什么设定温度是150,实际温度在30度和150度的时候Y0的接通和断开的频率是一样的,
谢谢了

网友A:
说的没错吧,教授的东西有时根本行不通

肥仔米

网友B:
示例往往都不适用的,还是多弄点经验

网友C:
没看到图!!!!!!!!!!!!!!!!!!!!!!!!!!!!!!!!!!!!!!!

网友D:
是在实物PLC 和 4AD-TC模块上执行吗?模块位置对吗?

楼主:
是PLC和温度模块实物上试的,模块位置没问题。程子华视频教程特殊模块。

楼主:
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