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问题

楼主(2014-08-21):
有一台迈克彼恩伺服驱动器,使能信号有,启动信号有,手动运转速度设定500,手动联接信号有,自动靠上一级编码器驱动,调速靠四个拨码开关设定,操作方式为速度控制。不能运转,还有更重要参数要检查吗?

网友A:
把型号记下,去收个手册吧

网友B:
有接收脉冲信号吗?

楼主:
只是手动

网友C:
如果参数没什么问题,查查连线吧,吃过几次苦头了~~~~(>_<)~~~~

网友D:
医疗器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