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200CN程序写不进去200不是CN

楼主(2014-08-21):
西门子PLC-200CN这个是什么指令,意思是
[fly]欢迎纺织行业的工控朋友,本人也在纺织的圈子里。希望可以共同研究美好的未来。[/fly]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人家做的块吧
这个块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如果那个块没有密码保护,在调用子程序的地方应该能显示。如果那个块有密码的话不知道你的step7micro/win什么版本,网上去找个相应POU解密的程序,就能显示出来。
和平时做子程序差不多,就是里面的变量用的是临时变量。

网友B:
这是一个频率触发器电路块,是可以修改的

网友C:
其实就是一个带参数的子程序,添加到库文件里面就可以随时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