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FBs-ma与触摸屏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4-08-21):
为了方便监控加了个FB-CB5的RS485通信模块,触摸屏也设置了,和PLC的通信格式一样,为什么还是连不上。
通信线自己做的,连触摸屏的DB9接头的1脚接的模块‘—’号,2脚接的‘+’号。设置如图:...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A:
线没做好

楼主:
要怎么接?大神——,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A:
你用哪个模块?是4条线还是2条的?2条的你要选2W的

网友A:
通信格式都没选对呀。CB5是2线的,你怎么选4W呢?

网友B:
4W是不是422?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屏呀?

网友C:
2w和4w搞清楚明白了
485通讯,正负对了就行了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D:
你的选择己犯错
屏只能连编程口,编程口是232
加的通迅板只支持自由口 ,modbus 和永宏的PC LINK

楼主:
就是说要选RS485-2W的,通信协义也不对吗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C:
485 2w自己试试再说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楼主:
换2W了还是不行——,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

网友E:
这个比较复杂

楼主:
哥们指导指导???
深圳周边接活,, 希望认识更多圈内的朋友。我QQ:179135080 ,,, 手机:13715192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