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试过发脉冲给继电器输出点,plc是啥反应,嘿嘿。

楼主(2014-08-21):
前几天淘了一个破电盘,里边带了个三菱FX0S,90年代的,俺没用过,想看看能不能发脉冲,于是写了个plsy控制y0,没想到竟然能下进去。于是就强制接通了一下试了试,没想到小鬼子的继电器质量挺过硬的,愣是蹦不坏。

网友A:
基本是PLC都可以发,只继电器发的话就只能是低频率,高频率一点继电器就反应不过来了

网友B:
嘿嘿 大哥也太狠了一点吧, PLC 继电器输出拿来发脉冲

网友C:
发脉冲继电器应该是一直吸合吧,能抖的起来?

网友D:
频率调高些,时间长一些,你看它还行不。。。

网友E:
我试过,0.5S内的可以通断,小于0.5S以下的难说

网友F:
低频是可以的,但还是有度的。楼主你的0S是多少点的?卖不卖?

网友G:
曾经帮别人做的时候,我提供图纸,PLC是客户自己买和接线,结果他们买成FX3U-32MR了,我开始没有仔细看,就把程序下载进去了,试运行时发现每次都是伺服就晃动一下就完了,PLC的脉冲输出口还有输出,后来才发现PLC他们买错了,看来继电器输出的发脉冲的话高速应该会一直吸合,但伺服不会有动作

网友H:
继电器响应不过来的。低频率的可以。

网友I:
你是没有带负载试的吧?
天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