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我安装了MX OPC Server,通过MX OPC Server中转控制三菱Q02 plc,里面的所有点组态王都能读到,但是在组态王里想按某个按钮置位某个变量就不行,不论是M点还是Y点,就是输入有反应,想输出就不行。组态王和MX OPC Server里的变量肯定没有连错,且MX OPC Server里的变量都设置为可读写,控制方式RTS、 DTR及其组合都试过,组态王里也设置为读写,还是不行。是不是MX OPC Configurator有某些设置才能控制输出?但是用PLC Monitor Utility强制Y或M点输出是可以的,从组态王里就不行,只能读。求助

网友A: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了这种只能读不能写的情况,使用的是组态王6.53,通过以太网通讯,最后换成OPC(使用的是KEPWARE )V4也不行,相互交流交流吧,我的QQ号是1559187900

网友B(2014-12-05):
你们都解决了吗?

网友C(2022-03-11):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