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情况描述:两台设备不同品牌PLC(输入方式分别为NPN,PNP),用1个带一组常开触点的按钮同时输入两个PLC的某个输入,是否可以并联实现。

楼主:
补充:两个输入(NPN,PNP)之间电压都是24V,电源独立。

网友A:
你那样不行的,  两个PLC 输入电压  一个共正极 ,另一个共的是负极电压,    按钮开关带两组  常开 点   就搞定了

楼主:
有什么后果?

网友B:
2个PLC的电源最好独立开,这样在出现电源故障时能够分的开。常规我们的做法是按钮带个小继电器线圈,利用上面的2对独立的触点,分别接到各自的PLC中。
至于后果,当时好像没有什么。NPN  的必须接负极导通。你若如你那样的接法,NPN的那一种不会导通。
请各位指正。

网友C:
如果电源是独立的没有问题。不过用两组触点分别接通最好。

网友D:
加个中间继电器就行,别并一起!四楼的正解!

网友E:
我觉的这种并联是不行的,因为不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个PLC的电源最好独立开,这样在出现电源故障时能够分的开。常规我们的做法是按钮带个小继电器线圈,利用上面的2对独立的触点,分别接到各自的PLC中。
至于后果,当时好像没有什么。NPN  的必须接负极导通。你若如你那样的接法,NPN的那一种不会导通。
请各位指正。

没有问题的。因为是两个电源。所以公共点就是一台电源的正极和另一台电源的负极。所以不会出现一种导通另一种不通的现象。

网友F:
用这样的思路行不行?
用一个的输出去输入另一个

网友G:
多个触点不行么?

网友H:
这个问题有点深奥

网友I:
如果是两组常开触头可以用

网友J:
乱接的后果就是事故的开始
天行健

网友K:
引用楼主xctang于2014-08-21 20:43发表的 关于PLC输入并联问题 :
情况描述:两台设备不同品牌PLC(输入方式分别为NPN,PNP),用1个带一组常开触点的按钮同时输入两个PLC的某个输入,是否可以并联实现。

加中介继电器

网友L:
用一个的输出去输入另一个 之前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