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求教FX485通信

楼主(2014-08-21):
用三菱PLC也有一段时间了,最近碰到FX1NPLC两台用FX485BD并联通信时,却不知如何做了,看样例也没明白,请问下大侠,像这种并联通信要如何做?或者步骤类的//小弟在此虚心学习了!谢谢.
418369600@qq.com

网友A:
参考FX系列微型可编程控制器用户手册 通信篇

网友B:
手册上讲的非常清楚,先仔细看看吧

网友C:
这个很简单 只要设置几个特殊寄存器就可以了

楼主:
呵呵,今天终于下载到编程手册了,看了下,现在搞好了,谢谢大家

网友D:
几年前做过这样的实验,现在都忘完了,不过好好的看案例应该是可以搞清楚的,不过我感觉这个PLC的并联连接不实用,因为可以通信的寄存器只有10个,辅助继电器只有1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