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程序中多个相同的动作过程怎么编程

楼主(2014-08-21):
在同一个程序中,如果有多个相同的动作过程,比如说电机控制,只是输入输出有点区别。我是把那个动作段的程序多写几遍来处理的。在西门子PLC里面可以做个块,多次调用。不知道三菱有没有方法。

网友A:
三菱也有FB

网友B:
用内部继电器控制

网友A:
有FB编程

网友C:
编程中使用计数指令,或者做步序好了。。

网友D:
使用MC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E:
三菱也有功能块F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