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1):
今天在试机的时候差点出事故。我们公司以前是在外面找的编程员。之前给了他一个plc叫他编个程序,他没有编。后面找了几次才把那个plc拿了回来。我没有看里面有什么,接好线上电准备灌程序试机。结果一上电什么都没有动,所有的输出点全都不停的on--off,吓得我心都要蹦出来了。万幸没有伤到人,没有损坏东西。后来拔掉继电器上电读出如下程序。这人太他妈的缺德了!

网友A:
这程序也许只是他用来测试输出点好坏的,只是后来没编程序,所以也没有清除掉。

网友B:
应该是像楼上说的测试程序,一般人不会无聊到故意去搞个这个来害你

网友C:
什么PLC有Y15?

楼主:
就算是测试的,那也该清掉呀。他给我们厂做了好几年的,知道我们都做什么机器,这样的程序会害死人啊。他搞工程的难道不知道?当然,我自己也是粗心大意!经一事长一智啊!下次一定先查过再去接线了。。。。。。

网友D:
这个不能怪别人呀楼主,是你自己没有考虑周全呀
就是一台全新PLC换到机器上你也要把它切换到编程模式啊,这样做就是防止万一.............

网友E:
我感觉这个程序没有任何问题,也不是刻意的想整人。当我拿到一台用过的PLC,我也会编一段程序试试输出点是否有问题,这样可避免很多麻烦。同时我不会拿一台来路不明的PLC就上机试用,这样当然可能出问题。这能怪你经验太少或者太大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能怪别人呀楼主,是你自己没有考虑周全呀
就是一台全新PLC换到机器上你也要把它切换到编程模式啊,这样做就是防止万一.............

永宏的plc是没有停止开关的,只能在编程软件里面run/stop

网友F:
不是人品问题....是楼主的问题....
肥仔米

网友G:
这还能怪别人,你自己都没做好试机就马上换上去,出问题也是你个人的事

网友H:
这也是正常的,哪怕没搞错程序,直接上机也是有风险的,只要提前做好防护措施就好了。。

网友I:
永宏的PLC....................倒霉。。。。

网友J:
为人处事,不要轻易下结论。尤其是我们同行的更要团结,不要忘了我们是同命运的。不要为了自己的饭碗去怀疑别人,更不能去伤害同行,同事。

网友K:
不对人,只对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程序也太“菜”了,何不直接用
ld      m8000
dmov    k65535  k4y0
来测试16位输出。
  • 下载积分:+1(alongfeng) dmov k-1 k4y0 也可以
  • 下载积分:+1(liuhuaxing) 我也同感

网友L:
    不是自己经手的PLC当要把RUN打下OFF安装与写入程序,自己不够细心哦亲。

网友M:
    在使用PLC时应先进行内存清理才能载入程序的,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一个步骤这样做起事来就顺手不会出现大的问题。我也要不但的提醒自己做每件事情都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K:
    不对人,只对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程序也太“菜”了,何不直接用
    ld      m8000
    dmov    k65535  k4y0
    来测试16位输出。

    不对人,只对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程序也太“菜”了,
    ld      m8000
    dmov    k65535  k4y0
    人家用的是永宏的plc,这个三菱的程序根本没用,
    还有这程序只要一运行输出点就一直处于接通状态,测试输出点好坏看他有输出就行的吗?假如某个点已经烧掉了,一直接通,这个程序能测试出来吗?

网友N:
    小意思小意思啊!!我是被这醒目的标题给吸引进来,看过各位的评判后,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做电器这行当只有心细胆大考虑周全就没事!!!只要不犯低级错误就没事!!!

网友O:
    呵呵,上机前还需谨慎!

网友A:
    有个细节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程序到Y14写不下了,又重起一行写了一行控制Y15,假如那人真是想搞你,那我觉得他真的是太狠了,难道是有什么深仇大恨,连一个点都不放过,前面15个动作要搞坏你设备已经绰绰有余了

网友P:
    个人觉得,如果有RUN开关的话,就先把它打到STOP模式。如果没有,你也可以在硬件上想办法,先把它的输出电源关掉啊。总之,一个新的PLC,我觉得应该是拿到手后,先进行格式 化,这样再下程序,很省掉很多麻烦,要不然,很有可能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网友Q:
    这可能是测试程序,但问题是程序员应该删除后再移交电气人员!这是有责任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C:
    什么PLC有Y15?

    这是永宏PLC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不对人,只对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程序也太“菜”了,何不直接用
    ld      m8000
    dmov    k65535  k4y0
    来测试16位输出。

    我只想说你那是三菱的编法  而楼主用的是永宏PLC

楼主:
多谢大家!现在回想起来,确实只能怪自己菜。经验不足,所幸没有造成损失。在此也提醒那些不知道的同行,勿步我路!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K:
我并没有使用过永宏的PLC,用三菱的编程方法只是讲的编程思路没有其它想法。

网友S:
不是人品问题....是楼主的问题....

网友T:
那自己应该做个检查啊,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程序才对啊

网友U:
又学到了点"谨慎"

网友V:
遇到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先怪别人,试想:你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程序就装机了,能怪别人吗?再说你们的PLC都是在装机后编程的吗
永远年轻

网友W(2014-10-25):
你的程序都没灌进去,就试机?有问题就否定别人人品?

网友X:
要做手脚的话也不会这地低级的。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