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温度传感器的接线,需要变送器吗

楼主(2014-08-22):
各位大侠好!我用西门子EM231模块后,温度传感器,接入EM231时需不需要经过变送器呢?是不是,温度传感器经过变送器,后,在接入EM231模块的输入端呢?

网友A:
一般来说是要接入变送转换装置的,具体还要看热电阻还是带变送设备,可以具体说明一下么?

楼主:
谢谢!是要变送器的!是热电阻的!pt100!

网友B:
热电偶用EM231TC,热电阻用EM321RTD.无需变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