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4-08-22):
用欧姆龙E6B2-CWZ6C 1000线的,有90度相位差。可以不可编写一个程序测量电机的正反转旋向和同时测量电机的转速。
希望高手们提供一个思路,最好有程序例子更好!谢谢了!目前我只能编测量转速的,不知道能不能测旋向。

网友A:
额,编码器接X0,X1不是直接可以看出方向的么,正向数值增大,反向数值减小

网友B:
应该有个模拟量数值的,正转是加,反转是减的

网友C:
测正反转很简单,监控双向双计数对应的M点(x0接a相,x1接B相,用m8251),这个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m8251 On正转,M8251 off反转

网友D:
用高速计数器就可以了。三菱编程手册[基本·应用指令说明书]里面讲得很详细

网友E:
你这个好像是绝对值编码器吧。

网友F:
不就正值還是負值 就知道了?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