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8-22):
有哪位大侠知道GX Developer 8.86能对FX3U和Q系列PLC进行仿真吗?

网友A:
引用楼主ysh012于2014-08-22 10:16发表的 GX Developer 8.86能对FX3U和Q系列PLC进行仿真吗 :
有哪位大侠知道GX Developer 8.86能对FX3U和Q系列PLC进行仿真吗?

GX  Developer软件对于任何系列的PLC都不能仿真。

仿真是由GX Simulator软件完成。

你需要GX Simulator V7版本的软件才能对FX3U仿真,同时你需要最新版本的GX Simulator(目前是V7.27D)才能对Q系列的全部型号进行仿真。

Good Luck~

网友B:
用GX WORK2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GX WORK2可以

GX Works2可以的原因在于其内置了仿真软件GX Simulator V2版本。

Good Luck~